请问一个电池接上两个BOOST升压会怎么样呢?

楼主(2012-06-05):
最近遇到一问题,希望各位指点一下。先谢谢!!在同一个电池供电(2.4V),一路是KX3400电源升压芯片(电感10uH开关频率1.4MHz),升压到4.2伏,另一路是PWM升压(47uH,31KHz开关频率)升压到7V左右。
    单片机先启动电源芯片,大概1秒后再启动PWM升压。

    问题:有时候上电时,PWM一路没有输出,但有时会烧MOS管,或烧电感。100个测试一两天就会有三两个出现。

    我估计是因为电源芯片启动时产生的干扰导致MOS异常,测试了一些数据,在电源芯片开始工作的时候,测试肖基特管的输入端,大概有1毫秒的高频信号,峰峰值大概800mV,频率接近1.4MHz.在上电或断电时,电池端会有100nS震荡,最高峰峰值1.5V。我想将这个高频信号过滤掉,u级,n级,p级电容都换了几款,都没有怎样改善。
     为什么会烧管呢??希望大家帮帮忙:handshake ,谢谢!~

网友A:
电路图不完整看不了来,VCC  VDD BAT 怎么能看到你两路都是直接由BAT供电来的?你的两路供电有没有用电感或是小电阻隔开,先不启电源芯片,只是启动PWM的话会是怎样?PWM 31K的频率是不是底了点,能提到100K以上吗,DCTODC频率太低了,会烧MOS ,

楼主:
2# king5555

楼主:
2# king5555 R85的一端就是链接BAT的。

楼主:
3# xthc6688 R85的一端就是连接BAT的。因为截图,忘记标出来。:)望指教

网友B:
PWM无输出时烧MOS是有可能的(芯片初始化之前,输出电平不确定,如果输出高电平,肯定会烧MOS),应该用电容隔离PWM信号,同时, pwm的频率,占空比决定电感感值,可能电感饱和导致烧mos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