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的FAE,或者是12f683高手进,天大的困惑

楼主(2012-06-05):
缘起:F君离职了,把一个全汇编的代码交接给我,用的是12f683,当然程序跑的是好好的,号称在F君原先的大公司是量产的了,要修改只需该某个表中的数据即可,欣然受之。
研发初期用的是
12F683  SN1018  ASC,MPLAB IDE 8.46,下载供电电压3.25V
然后然后,我们自己也要量产了,最近采购搞了好几批这个型号的样品。如下:
12F683  SN1122  180
12F683  SN1104  EOK
12F683  SN0623  23P
12F683  SN1208  5YY
结果结果,这些样品程序载入后统统都不能跑,刚开始连程序都载不了,后来把电压调成5V才可以载入。
于是,义正言辞的和对方FAE交涉,对方丢了个测试程序过来,程序能跑,每个IO脚都翻转了。搞得我们自己也无语了,继续压迫FAE,各种不服气。
最后最后,对方让我们把源码拷过去分析,显然的,老板不会同意的。
于是于是,僵持阶段,寻找新的代理商阶段...
泪奔泪奔,冰天雪地跪求指点...
microchip不是以稳定著称吗?

补充说明:是同样的程序哦,没有动过的程序,一样的pcb板,焊上旧ic,载入程序可以跑。热风枪吹掉,换上各种新采购的ic,载入程序,它就是不能跑。

网友A:
根据我的经验,基本上不关MICROCHIP任何事,这应当是你们自己哪里弄错造成的,PIC再稳定,首先也得是个稳定的设计,PIC再能,也不可能纠正设计存在的问题。

建议把自己的代码修改一下,只要能显示问题的代码即可,把这个代码给MICROCHIP帮你找出问题所在即可。

MICROCHIP能同意帮你们找问题,已经是很给面子了,呵呵,你见过几个原厂会派工程师给你们解决这样问题的?

另外,支持3.25V编程的可能是LF版本吧?一般F版本的都是5V编程或者高压编程吧。

网友B:
可以确定一点是这个问题跟MICROCHIP和芯片本身没有任何关系。
问题还是出现在你的程序上

网友C:
F君 留的猫腻

楼主:
我怀疑前面几个回帖的都是FAE,立场如此鲜明,口气如此肯定。
补充说明:是同样的程序哦,没有动过的程序,一样的pcb板,焊上旧ic,载入程序可以跑。热风枪吹掉,换上各种新采购的ic,载入程序,它就是不能跑。

网友D:
如果所有新IC都不行,那肯定LZ自己有问题

可以把芯片的正反面拍照上传,让大家看看

网友D:
烧写界面也贴出

网友A:
我怀疑前面几个回帖的都是FAE,立场如此鲜明,口气如此肯定。
补充说明:是同样的程序哦,没有动过的程序,一样的pcb板,焊上旧ic,载入程序可以跑。热风枪吹掉,换上各种新采购的ic,载入程序,它就是不能跑。 ...
引用 楼主:

你还有什么不怀疑的?以上回你帖子的人,没有一个FAE,也没有一个是MICROCHIP或者销售MICROCHIP的工作人员,和你一样,全部是PIC的用户,包括我。
同样的程序在不同批次芯片跑不起来的例子太多了,你对此还感到很惊讶,说明你水平不够,经验不够。
立场如此鲜明,口气如此肯定的原因只是问题很明了,只要是有经验的工程师都很清楚这个问题很可能就是原始设计存在一些临界状况,多数就是指把芯片的某个参数指标使用到了极限值,而芯片能达到的极限性能指标需要另外一些指标来保证,没经验的工程师一叶障目而想当然。

网友B:
记得论坛某位高人(忘了谁了,呵呵)说过,越诡异越不可思议的问题越低级。
所以先不要急着肯定的说“所有东西都一样”之类的话,还是仔细检查一下你的程序或者操作过程吧

网友A:
对芯片是否是正品,根本不需要再做任何判定了,呵呵,他自己在顶楼都说了,FAE给他的DEMO程序可以在新芯片正常跑,这已经说明了芯片本身并不是假货。

而这么简单的问题,只要是有经验的工程师,都基本能一眼判断出99.9999%可能是设计处在芯片的临界极限指标上了。

网友E:
是同样的程序哦,没有动过的程序,一样的pcb板,焊上旧ic,载入程序可以跑。热风枪吹掉,换上各种新采购的ic,载入程序,它就是不能跑。
--本来猜测,是否是配置字没有设置导致的问题,看了以上的信息又不像. 这种问题最好是问F君,但是人走茶凉,估计不会理. 试一试以下建议:
     1.查看配置字是否正确
     2.查看内部振荡器频率是否正确,把4分频输出来测一测。(怀疑校准数据被破坏)
     3.先禁止WDT,然后观察程序是否正确运行(怀疑由于WDT移出时间的差异性导致WDT不停溢出)

楼主:
看了心中拔凉拔凉的,好受打击哦

楼主:
不过总算有个切入点了,感谢诸位,呵呵

楼主:
那个 __config什么的配置信息,我改得和测试程序一样的,也是不行
我现在只要去啃那些汇编代码,删去血肉,只剩骨架,测测晶振,测测定时器,测测看门狗
只是一想到一个完全陌生的ic的汇编,哦...

楼主:
我抱着最后一丝侥幸的恶意的心理去拆测,毕竟FAE的测试程序只是简单翻转IO而已,并没有用到那些资源,看门狗啦,定时器啦,等等
当然,我一会儿肯定要让硬件工程师好好检查一下电气参数。
原谅我的无知,我们公司分工很细的,下位机、上位机、电路、layout、静态机构、动态机构都是分开独立的部门。
老板也不喜欢大家跨部门去学习,因为之前有好几个案例,软硬都通的人,跑去创业了,找个客户融资,做和公司一样的产品。

网友E:
那个 __config什么的配置信息,我改得和测试程序一样的,也是不行
我现在只要去啃那些汇编代码,删去血肉,只剩骨架,测测晶振,测测定时器,测测看门狗
只是一想到一个完全陌生的ic的汇编,哦... ...
引用 楼主:

以上建议不需要编任何代码...

网友E:
那个 __config什么的配置信息,我改得和测试程序一样的,也是不行
我现在只要去啃那些汇编代码,删去血肉,只剩骨架,测测晶振,测测定时器,测测看门狗
只是一想到一个完全陌生的ic的汇编,哦... ...
引用 楼主:

你自己的应用,配置字为什么要改成和测试代码一样?
看看你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

网友A:
我抱着最后一丝侥幸的恶意的心理去拆测,毕竟FAE的测试程序只是简单翻转IO而已,并没有用到那些资源,看门狗啦,定时器啦,等等
当然,我一会儿肯定要让硬件工程师好好检查一下电气参数。
原谅我的无知,我们公司分 ...
引用 楼主:

晕倒,就12f683这样简单的不得了的东西,还有什么好分的?估计你老板也只是个心理安慰,除了烧钱,屁都不管。

工程师只要待遇足够,是没几个人愿意去创业的,我要是你老板,找一个能手,安个技术副总的头衔,一年给他纯利润的10%,让他带几个小兵,这个能人不会选择去创业的。

网友F:
回复 楼主:
这个猜测没必要,你可以自己对着手册用C写个定时器的程序来测试一下~~你们用的芯片是12F683,估计程序也不复杂,如果以后还是你来维护,且你不熟悉汇编,建议你还是自己用C写一个吧~~~

网友B:
工程师只要待遇足够,是没几个人愿意去创业的,
引用 网友A:

老大这话太犀利了。。。。。。
我现在就在矛盾中,主要是家里人愿意求稳啊

网友G:
是不是那个输入口悬空了。一直在中断啊?或者一直在检查按键啊?:lol

网友C:
如  asspeed 说的,你烧写代码时有没有把CONFIG烧写进去哦!!!
   这个先前我也有忘掉,旧的单片机你再烧写,因为里面有CONFIG,所以再烧也是可以用的!!

楼主:
哈,结案了,果然是硬件设计处于临界点
有一个io的输入电压处于临界点,分压电阻改一下就好了
和程序没任何关系

网友C:
23# sedatefire 找到问题就好了!!

楼主:
哈,结案了,果然是硬件设计处于临界点
有一个io的输入电压处于临界点,分压电阻改一下就好了
和程序没任何关系
引用 楼主:

但反过来想,还真的有点邪门,就恰巧是研发初期的样片没问题,那些样片的临界点比较低,而后面新采购的所有批次的ic临界点居然不同了。

网友H:
还临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