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的測量問題

楼主(2012-06-05):
問各位大侠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用泰克2014的示波器100M去测BUCK的PWM波形时候,在PWM波形的上升沿和下降沿有那种尖峰毛刺,而用20M去测就没有。BUCK出来的PWM频率为340KHZ。

网友A:
用20M去测就没有,估计是带宽不够而被“滤波”掉了吧

网友B:
楼上有理

网友C:
原来如是,学习了

网友D:
;P带宽不一样
具体的你看看设定带宽限定后是否有,还有探头用通一个试试,不过2楼观点肯定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