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方案

楼主(2012-06-05):
速率要5M以上,距离200米左右,低功耗最好用电池!这个应该要用WIFI来做吧!本人查了GS1011这个芯片好像可以满足要求!本人刚接触无线的。 大家有咋好方案的?或建议的!请指教了!

网友A:
这个确实只能用WIFI,可以去购买成品模块。

网友:
wifi不适合低功耗,zigbee吧

网友B:
可以看看这个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了,这个要再加个嵌入式芯片,而且好像也没嵌入TCP/IP协议,这样我们开发起来比较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