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关电源电感问题

楼主(2012-06-05):
最近在根据MP3217做个升压线路,请问在电感的选择上IC规格上说要选择饱和电流大于器件电流的电感?这个饱和电流是不是电感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
   0603电感可以嘛?在买电感的时候小商家大多知道电感多大,其他参数就不知道了....
  我不是很清楚如何选择,望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A:
这个还真不是很清处,找个做电感的厂家问一下,

网友B:
呵呵,这主要是一个降额的要求吧电感一般要考虑其感量、感抗、品质因素、以及精度等等。降额的话要特别考虑其线径所承受的最大电流了。

网友C:
这个要用功率电感
问一下额定电流,或则线径就ok了
1# leshak

网友D:
饱和电流是指让能让电感磁芯饱和的电流,达到饱和电流以后电感量就基本等于0了,所以使用时要求低于饱和电流

网友E:
开关电源的电感,用0603的,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