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 AGC 电路的设计方法

楼主(2012-06-05):
JFET 2SK246资料手册

手册第二页的 VGS-ID 特性曲线

大家好:

我想完成这个 AGC 电路,目标是当 Z 在 0~1KΩ 之间变化时,让 A 点维持在 6.8Vp-p 的电压。

U2D 是半波整流电路,经过 R20 和 C4 低通电路转成直流送到 U1B 构成的反相加法器做自动补偿以维持 A 点的电压,
D 点我测试过施加电压在 0~-2.5VDC 范围内能够让 U1C 同相放大器有 1.6~1.24Vp-p 的输出。

想请教的问题是 B 点的参考电压要调在多少以及 R22 应为多少能够完成 A 点的电压维持?
请问如何思考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能否发表一下您的意见,谢谢。

网友A:
:D看来有兄弟遇到和我类似的问题了,我想问一下,你这里的MOS,为什么要用到负电压,
不能用增强型的NMOS吗?

楼主:
你看上面那张特性曲线图, N通道 JFET VGS 电压越负的时候 ID 电流越小,所以可以当压控电阻使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问一下大虾,这里的R26是做什么用的?给的特性曲线图里,IDSS和ID是什么区别?

楼主:
R26 是偏压电阻,其实也可以不用接,至於 IDSS 好像是漏电流,但它比 ID 电流小。

楼主:
经过多日实验,发现这个方法很难做线性补偿,当 VGS 也就是 D 点设为 -2V 时,Z 从 0~1K 变化,A 点电压的变动跟我加上反向加法器变动的范围差不多,这样 AGC 的效能都没有出来 ,故我打算用 AD8367 这种 VGA OP 来试看看,我会在另开一个新帖来讨论如何用 VGA OP 来做 AGC,欢迎大家有缘再来讨论。

感谢大家关心这一个主题,小弟在此对回覆帖子的大德致上12万分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