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设计构思

楼主(2012-06-05):
求教各位高手了,设计一个图像采样与回放的电路,给定一个分辨率(比如1280*1024或其他)、一个帧数(比如200fps或其他)、摄像时长(比如5s或其他)和回放速度(比如20fps),等等这些参数指标吧,我想以FPGA为控制核心,需要设计的硬件模块有哪些呢?如何根据这些参数指标来计算硬件需求?本人初步接触,望指教!

网友A:
这个你要到网上自己找资料,  ,,可能有点艰难

楼主:
谢了!T叔,我对采集和存储都有点思路了,但是慢速回放这一块还不太明白,另外我用ARM做控制器,给FPGA下控制参数,FPGA做接口,这样的思路大方向没问题吧?

网友B:
慢速回放是指用低于采集时的速率回放,例如正常动作采集时为25帧/秒,回放时用5帧/秒,就变慢动作了

另外我用ARM做控制器,给FPGA下控制参数,FPGA做接口,这样的思路大方向没问题吧?

可以,但成本有点.......哈哈

楼主:
T叔,我的意思是采集和回放两部分不能用同一个芯片吧?采集是采集用的图像传感器,回放是回放用的VGA驱动芯片,我的理解还对?

网友B:
是的,数据RAM可公用

楼主:
我太感谢你了T叔,你真是个热心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