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求次供电电路的一群电容式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2-06-05):
先谢过

楼主:
电容C120-c124在这里起什么作用啊?

网友A:
这个可能的原因多了,可能是给板子上的芯片提供去耦电容,设计者为了方便都放在原理图的一堆了,
也可能是并联,你们库房只剩105了,,,等等等等

网友B:
3  楼说的对,很多种可能。要看整张图纸才好说。像盲人摸象,断章取义,很难知道。

网友C:
一般是各个IC的退耦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