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损耗电源芯片

楼主(2012-06-05):
想做低功耗,需要电源芯片,12V转5V,用7805给单片机供电。做了个试验,将单片机(还有些外围电路)配置为睡眠模式的时候,12V消耗的电流是8mA左右,实际上7805的输出只有3点几个mA,也就是说将近5mA的电流损耗在7805里了。有没有低损耗的电源芯片,可以最大限度的降低损耗呢?哪位神哥给推荐一个啊!

网友A:
输入输出压差较大的场合还是使用开关电源为佳。

网友B:
可以找个小的DC/DC电源模块

网友C:
12V转3,3V可以吗?  用LM2936,,静态功耗很小的

网友D:
一个HT7150搞定了,待机几个微安 价格几毛

网友E:
ht7150,静态电流20ua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应该不是待机(静态)电流吧。

网友F:
这个更低:3.5uA,只是up to 12V。要小心使用。

网友D:
空载电流
8# 看见未来

网友G:
很介意电流损耗 就用开关吧 ti的一大堆

网友H:
要做低功耗,可能你的单片机也要换,睡眠时电流还有3mA,应该是算大了。。

网友I:
电源用开关电源,如果还嫌功耗大,就用MSP30吧

网友J:
试试这个:SGM2200,静态功耗2uA,最高耐压28V,最大负载50mA,价格也很便宜

网友K:
做低功耗从一开始就不应该考虑线性稳压。
单片机的外围也需要精打细算参数降低功耗。
能冬眠就冬眠,不能冬眠就深睡,不能深睡就浅睡,总之抓紧一切时间打盹……

网友L:
开关电源都需要一定的负载,一般要20%左右的额定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