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为大侠用过74HC244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6-05):
找个翻译软件啊

网友B:
74HC244芯片简介
  八同相三态缓冲器/线驱动器
74HC244芯片使用说明
  74HC244芯片内部共有两个四位三态缓冲器,使用时可分别以1G和2G作为它们的选通工作信号。
  当1G和2G都为低电平时,输出端Y和输入端A状态相同;当1G和2G都为高电平时,输出呈高阻态。

网友C:
74HC244就是个缓冲器,楼主的图太局部了,没办法帮你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你都发了很多遍了,你说的G应该是E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