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开关电源将取样改为5V后,负载能力变弱是怎么回事?

楼主:
手头没有5V电源,本着就地用料,想将一个10V/1.5A的开关电源降为5V,结果输出电压变为5V了,但负载能力却变弱了,怎么回事啊? 请各位指教。

在原来的电路上,我做了以下更改:
R1       330R    -------->   220R
R2       2K    -------->   1K
R3       39K    -------->   5K
R4       13K    -------->   5K

开关电源次级部分原理图:

SI7831为电源控制芯片。初级部分的电路未画出。

网友A(2012-06-05):
图片看不到

楼主:
:'(,晕啊, 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有免费的网盘可供上传图片啊,
21ic不允许上传图片,只能使用网络图片

网友A:
瞎说,点 高级回复,添加附件 选择JPG图片 插入 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明白了,,还请高手瞧瞧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另外,我想问一下,我本地有一张图片,如何在回贴的时候粘贴上去?
我真的没有看到可以上传图片的选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图片已经上传了, 请瞧一下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A:
按这个重新计算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的问题是,输出电压已经为5V了,但就是电源的负载能力很弱。

网友A:
弱多少呢?有没有实际测试过,带上电子负载测试数据列出来
或者你变压器次级适当减少几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学单片的时候制作了一个1602LCD电子钟,电流大概在30mA不到,都不能正常工作。

将负载接到电源上,输出间隙性的5V,然后又跌到2~3V,然后又升到5V,又跌, 就这样工作。

会不会是保护电路动作呢? 或者开关震荡频率过低的原因呢?

网友B:
TL431是输出2.5V的,你改为5V后,在采样的时候会发生误差,导致输出不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输出不稳,也不应该是输出负载能力不强吧?

我将原来取下的电阻换上,输出电压为10V,负载能力为1A。

网友C:
这样改是不行的。
原先的环路状态都被改变了。

真要改的话,从绕组入手

楼主:
哎,,那还得还原,还是得买一个新的5V电源用,

网友D:
你将输出电压降下来了,对应的给IC供电的线圈电压也降下来了,这样产生的情况会是IC不能正常工作,一直在重启

网友E(2013-10-18):
将R1改成100R试试

网友F:
16楼说得对,你输出电压下降,变压器辅助绕组电压自然也下降了,芯片不能工作,就只能靠启动电阻供电,芯片会一直重启,需要把变压器次级拆掉几圈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