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种高频退耦方式

楼主(2012-06-05):
图中是一个2.4G RFIC的VCC脚馈电和退耦电路.13脚和10脚是两个重要的电源脚 (AVCC_PA2 AVCC_LNA),他们的退耦分别是C31 C32
和L8 C33.

高频中,电容退耦其实也是一个V型的频响图,选择合适的退耦电容过程就是将电容的自谐振点放到敏感频点上.这和LC串联谐振是相仿的.
那什么情况下需要用到L8 C33这种LC串联谐振退耦呢? 这种方式相比C的自谐振退耦有啥优点呢,仅仅因为Q值比单电容退耦高了一些?
我上面的理解若是有错误,也想请大家一并指正,谢谢.

网友A:
这是根据电源的纹波和电路的阻抗来选择的

网友B:
这不是常见的退耦方式,应该和这个器件本身有关,例如说改善稳定性。最好找原厂的人问下,应该没有什么特别的道理。

楼主:
3# xfz 谢谢回复,这个2.4G的不好说,但是之前433M有一个器件,也是类似的LC疑似“退耦”结构,是谐振在433M上的。那无非是用来滤除本振泄漏什么的吧。为啥不能用一个C呢

网友C:
to LZ:

这是对特定频率的“陷波”,单个C自然不行。

网友B:
真的退耦的话,用一个c当然可以。lc的谐振在特别的位置上,另外这个结构不是oc的形式,很难说它是滤波。说匹配也不像。可能是设计中的失误,外面加的补偿电路,以至于三不像。
可能的话,找找规格书,上面应该有暗示。或者找原厂的设计师问一问。

楼主:
6# xfz 现在原厂的工程师有点不敢恭维啊,看起来都是去培训了一段时间就上岗的,一颗器件稍微仔细研究研究,找几个问题,感觉就超出原厂工程师的解决范围了,我们还是在上海这种大城市呢,小城市的就更不要指望他们给什么支持了。

楼主:
5# HWM 谢谢老师来关注,但是C的高频模型不也是陷波么?我感觉唯一的区别就是Q值不同,
好像是电感越大Q值越高。

楼主:
6# xfz 您说的是设计师,设计师我还没见过,都是原厂的AE FAE来支持我们。

网友B:
ae/fae为什么不知道?难言之隐不能说还是还是问题不在点子上?
例如说我**pcb面积不够或成本原因,要省略这个电感,有什么风险?(h公司经常这样问供应商,^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