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天线应该怎样放置?

楼主(2012-06-05):
不知道下图所示2.4G模块的天线一般应该怎样放置,直接伸直吗,还是弯成90度角使天线和PCB垂直?
我原本只知道MONOPOLE和PIFA天线,一个是净空,一个是需要近距离的地平面来配合。这种天线应该是MONOPOLE天线,应该是以周边净空为准(离板越远越好),但是最近了解到又有慢波天线快波天线,所以又有点迷茫了。

网友A:
对于微功率系统两种方式没有可查觉的差别。

网友B:
你要和另一个天线的位置平行 ,这样有最好的场强辐射

楼主:
3# lifenganhui 平行也有好多种接法啊,比如两个都竖直放置。或者两个天线头对头水平放置,都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