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FEM的RX和TX都内部匹配到50欧姆,那RL指标有什么意义呢

楼主(2012-06-05):
如下是RFMD的一颗FEM IC(PA+LNA)这颗IC的RX和TX脚已经是50欧姆了,那么如果我们直接用Z0 50欧姆去端接它的两端,RL不应该是无穷大了么。
那么规格书上写的TX RETURN LOSS和RX RETURN LOSS是啥意思呢

楼主:
这个问题在天线上也遇到过,天线的指标有阻抗(比如50欧姆),还有RETURN LOSS,
这个RETURN LOSS不是应该根据我实际使用而变化的么,出场规格中怎么也有个RETURN LOSS

网友A:
你的理解不对,器件是根据50欧姆的负载设计的,当然天线也要是50欧姆,否则就不能做到功率的最大耦合。

网友B:
这个是很典型的规格,设计目标是50,实际上不是真正的50ohm。给你个回损,告诉你这个阻抗有多么接近50。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这个指标是按照50欧姆匹配得到的RL,实际使用中可以通过微调使回损更大,甚至无穷大,对吗

网友C:
to LZ:

回损(即反射系数的倒数,按分贝是其负数)反映了传输线和负载的匹配。这个参数表示按标准50欧特征阻抗传输线接入,其反射(或回损)的大致范围,理想匹配下反射为零(回损为无穷)。

网友B:
这个是用50ohm测试得到的回损,并没有外部匹配。
实际上确实可以通过匹配电路调整,得到很好的回损。 在工程实际中没有必要这么做,够用就可以。一般-10db以下就可以接受了,特别在宽带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