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10在ADS中bin文件修改还是程序里定义问题??

楼主(2012-06-05):
最近修改别人留下来的一个残缺的2410的代码,ADS工程下的,只留下bin文件和部分旧的源代码。我把源代码拷贝出来自己新建工程后,编译OK。用USB接口下载时能提示连接成功,但后面一点反应都没有,就是没有擦写Flash,提示文件与底层触屏型号版本不符,对比BIN文件发现最开始几个字节有触屏版本号,我编译的bin中没有,有如下疑问:1.是不是直接可以用bin编辑器加在最前面几个字节就可以下载调试使用。2.是不是他留下来的ADS工程参数设置中地址设置不对。3.如果在代码加语句我又该如何加上触屏版本号数据后使它生成BIN文件时在最前面的地址字节。

网友A:
用bin编辑器加在最前面几个字节就可以下载调试使用, 这种做法不好

在代码加语句我又该如何加上触屏版本号数据后使它生成BIN文件时在最前面的地址字节。 可以对照 MAP 文件,将变量和地址对应起来, 对照 BIN 文件, 将那些数据放到源代码合适的变量里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MDK可以定义数据到绝对地址。ADS不知道该如何定义,好像编译器生成的bin文件一开始都是些中断跳转指令,这样会不会乱?是不是得通过下载时加载数据判断后去掉它?b]

楼主:
高手们都跑哪去了啊?照顾照顾我们这些菜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