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示波器记录长达30分钟的波形?

楼主(2012-06-05):
如题,波形频率大约在1K

网友A:
在菜单中找找  好像不可以

网友B:
采样率10K,所以30分钟*60=1800秒/100us=18000000点,理论上讲是可以的,关键看示波器点数!

网友C(2016-05-04):
要支持连续数据流模式的示波器才行

网友D:
上采集卡吧,多久都可以。

网友E:
用支持U盘保存动态波形文件功能的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