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07驱动TFT杯具了

楼主(2012-06-05):
我想用STM32F207直接驱动一款640*480的TFT屏,原先用内部sram做了一下模拟,计算了一下可以驱动640*480,可是实际使用FSMC时,发现只有大约20MHz带宽,严重不足啊,st的fsmc效率怎么这么低啊,

楼主:
有人用过207吗,读写SRAM的最高速率是多少,看手册读的速率应该能达到60MHz,我才搞到20MHz,差距也太大了呀

网友A:
STM32F207读写SRAM的最高速率确实能达到60MHz左右。
首先硬件设计上要保证信号波形要好,其次软件对FSMC的设置也要注意。

网友A:
贴1小段跑成功的配置,供参考:
  FSMC_Bank1->BTCR[2] = FSMC_DataAddressMux_Disable | FSMC_MemoryType_SRAM |
                        FSMC_MemoryDataWidth_16b |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
                        FSMC_ExtendedMode_Disable | FSMC_AsynchronousWait_Disable;
  FSMC_Bank1->BTCR[3] = 0x00000201;// follow SRAM 10ns timing, fastest possible(16.6ns) @120M

网友B:
悲剧天天上演

楼主:
看了豆丁的一篇**,对SRAM的读写有了了解(http://www.docin.com/p-401386749.html),我重新设置了一下,实际使用的DMA读速度我只能达到15MHz(用定时器启动DMA,中间有部分写操作)。我估计DMA与内核总线竞争需要较大开销,所以速度上不去了。

网友C:
LZ是驱动的RGB屏?

楼主:
是的,用STM32直接驱动RGB,不带控制器

楼主:
640*480还是可以的,现在液晶屏扫描频率为42.4 Hz,CPU刷屏速度可以达到24fps,有图有真相,正在尝试800*600的屏

楼主:
RE: STM32F207驱动640*480TFT

楼主:
图片怎么发不上去

楼主:
终于会发图片了

网友D:
驱动液晶屏的话,还是lpc1788好了,外挂sdram,内置lcd控制器。价格也不高。
207驱屏有点用坦克耕地的感觉

网友E:
207最好用LCD模块,直接驱动即使可行,CPU基本也没能力处理其他任务了,难道只用来做显示的么

楼主:
还好,我的CPU有还99%以上的时间去干别的事情

网友F(2013-10-10):
引用 楼主:
还好,我的CPU有还99%以上的时间去干别的事情

565RGB ?

网友G(2014-10-31):
这个是没有用外部sram吗?

网友H:
好多的线啊!!!

网友I:
可以换个大的ST。。。。。

网友J:
没有驱动器,刷屏很占用系统资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