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8如何多字节循环移位

楼主(2012-06-05):
C语言如何写ST8如何多字节循环移位,最好是带C移位

网友A:
语言里有很多操作可以实现移位啊!如果想效率高一些,可以使用__ASM在C语言里插入汇编.

网友B:
是说STM8吗?
如果是STM8,多字节循环移位 需要用嵌入汇编。
需要看 STM8 CPU programming manual。
相关的指令有RLC(左移位)、RRC(右移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