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请教Keil里怎么设置多于三层的工程结构?

楼主(2012-06-05):
rt,网上看到某工程的截图,是典型的keil界面,应该至少是MDK4.22版本,看工程文件管理窗口发现该工程文件层次高达5层,因此层次很清晰,如下图:

而我以前只知道keil里可以设置3层文件结构,就是target->group->文件,
只有三层的话一旦用到的文件多了,很多文件就就挤一起,强行成几个group的话层次明显不对,而group也会太多,
比如我建的工程结构与上面相比就很混乱,特别是driver下文件太多太乱,就不展开献丑了,如图:

请教用Keil的老手们,怎么设置超过3层的文件结构呢?

网友A:
高手啊,努力的方向

网友B:
算上 C 文件的 .H 层,算4层了吧。
不过 Keil 工程的 group 不能嵌套,感觉这样就不能够达到楼主的要求。

楼主:
3# airwill 嗯,我需要的就是类似group嵌套的效果,但上面那张截图的确是mdk的界面,难道是MDK出了新版本可以进行嵌套?

楼主:
刚下了最新的MDK4.53版本貌似也没这个功能。。

网友C:
楼主理解有误,keil是不能嵌套的,上面看起来是嵌套,其实是有很多个工程组成了第一层。每个工程可以在分一层而已~~

楼主:
6# wuguoyan 即使是这样,那怎么做到在第一层下放多个工程呢?

楼主:
刚下到了工程的源文件,原来那个是“多重工程工作空间”,看来一个工程还是只能分三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