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路相反的PWM

楼主(2012-06-05):
做驱动的时候想要一组相反的PWM,看到IRF2104可以实现这个功能,自己搭了个试试,根据IRF2104的pdf里面的典型电路,测试时,只能测到HO端输出了PWM,LO却没的输出的

楼主:
这个时序图我还没看明白

网友A:
从图上看,LO HO输出好像是反向的,在SD为1的情况下!

网友B:
晕了吧,这是驱动电路,你要把VS接地,不要接IGBT,驱动电路当转换器用

网友B:
PSOC中的PWMDB就有两个互为反相的输出

网友C:
LZ没理解IRF2104的作用。

当/SD为高时,输入IN高则HO打开输出高;输入IN低则LO打开输出高;否则都是输出低;
当/SD为低时,所有输出均为低(关断),这个脚可以用来输入死区。

网友B:
是啊,你只做逻辑电路用的话,应该把Vs和输出断开,然后接地。

网友D:
用这个来做逻辑电路(反相器)用也太浪费了点

楼主:
也是啊,哈哈,结贴了,人人有分

网友E:
LZ没理解IRF2104的作用。

当/SD为高时,输入IN高则HO打开输出高;输入IN低则LO打开输出高;否则都是输出低;
当/SD为低时,所有输出均为低(关断),这个脚可以用来输入死区。 ...
引用 网友C:

大哥呀,真是十分感谢你。解释的很详细,但是还有个问题,这样还是需要两个定时器才能控制一个电机。因为要控制/SD的高低以及IN的高低,不知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E:
LZ没理解IRF2104的作用。

当/SD为高时,输入IN高则HO打开输出高;输入IN低则LO打开输出高;否则都是输出低;
当/SD为低时,所有输出均为低(关断),这个脚可以用来输入死区。 ...
引用 网友C:

还想请教一下,可以只用一个定时器同时产生脉宽以及死区吗?要是脉宽和死区个占用一个定时器,这对于定时器比较少的MCU来说想控制多个电机就有些捉襟见肘了。望大虾们指点。不甚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