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容的作用

楼主(2012-06-05):
那个电容的作用是什么呀?

网友A:
常见的加速

网友B:
加速电容,瞬间的大电流向基极灌入或拉出电荷,以加速三极管导通和截止。

楼主:
3# NE5532 恩,我还有个问题不太明白

楼主:
3# NE5532 这个稳压过程不太明白。

网友B:
用虚短虚断推到出7805 2脚对VO的表达式来看下。

楼主:
我用LM358的虚短推导了一下,5脚和6脚电压相等,得到GND的电压为零!

网友B:
这么矛盾的结果,那是不是该怀疑一下R14是不是画错了呢?本来不应该有这个电阻。

楼主:
图是从一个文档上截图下来的,有没有错误我确定不了!

网友B:
我是一看就觉得不顺眼,把R14取了你就看懂了。

楼主:
那更有问题吧,UO=1/2UO!

网友B:
那更有问题吧,UO=1/2UO!
引用 楼主:

把R14去掉,运放就是个跟随器,输出电压是10V

网友C:
应该用下面图的公式能算出来.可以试试.

网友C:
简单仿真了一下

跟6楼一一个想法

网友C:
电阻R14(R2)可使7805输出低于5v@运放双电源

网友D:
NE5532 恩,我还有个问题不太明白

1)微分有超前作用,积分有迟后作用;
2)为了取得好的频率响应,在三极管驱动电阻上并联一点微分作用,即并一个电容了。

网友E:
设: 1.V12=5.0V; 2.V56,I5,I6均近似为零; 3.推定V48=±10V
*稳压的物理过程
V12在R14的分压为基准电压Vr, R15的电压为输出取样Vs,LM356是比较器,7805为调整元件
当某因输出Vo↑,则│Vs│↑。因Vr基准不变,则V56→负,则V7=V2↓,则Vo↓,实现稳压
*过程的数学关系
Vr=V12*R14/(R13+R14)   Vs=Vo*R15/(R15+R16)
∵ Vr=Vs
∴ Vo=V12*R14(R15+R16)/R15(R13+R14)
* 可见,在推定给出的一般情况下,
  1. 7楼给出的的结果并无差池
  2. 同13楼,原理上各R可为任意值

网友F:
非要用7805出 低于5V?

网友G:
并一个电容与微分有什么关系呢,能加速多少呢?

网友G:
电容有加速三极管开通的作用!

楼主:
LS,并没有要低于5V!我是分析稳压过程。

楼主:
17# Lgz2006 你如果认为LM358是比较器,那你就不能用虚短分析!

网友D:
并一个电容与微分有什么关系呢,能加速多少呢

这个问题提出的简单,回答起来太难。因为有太多因素涉及到里面。

楼主:
12# NE5532 刚才我又计算了一下,按电路图中的电阻的阻值,得到LM358的增益是0,如果按照您说的,把R14去掉,是个跟随器的话,VO上升,VGND上升,起不到稳压作用吧!

网友E:
17# Lgz2006 你如果认为LM358是比较器,那你就不能用虚短分析!
引用 楼主:

是指“串联稳压电路”中的“误差比较放大器”

网友C:
个人想法

对Vo稳压过程的分析只考虑7805内部负反馈就行,参考电压点是其第2脚。
外面电阻和运放构成的电路只是根据需要把7805的参考电压点给移动了;
如果13楼的式子描述正确的话,它本身就假定并运用了7805的输出端3脚和其参考端2脚之间的电压是恒定的5v。

网友E:
这只是一道“特殊串联稳压电路”作业题。要牢牢抓住调整元件,基准电压,比较放大,分压取样4大部分
这样就可理解为利用了7805的两个部分,一是5.0V基准电压;二是调整管

楼主:
LS:
恩,13楼的式子正确,假设也可以,我看书上有个习题就是假设了连个引脚之间的电压为5V。我能计算出来VO的结果,可是,我分析不出来稳压反馈的过程。:Q

楼主:
27# Lgz2006 您能不能给我分析一下,这个稳压过程是怎么实现的呢?我觉得没有调整元件吧,我分析不出来。

网友E:
“能计算出来VO,分析不出来稳压反馈的过程”,这样的结果从何而来?还可靠吗?
详见17&27楼

网友H:
设: 1.V12=5.0V; 2.V56,I5,I6均近似为零; 3.推定V48=±10V
*稳压的物理过程
V12在R14的分压为基准电压Vr, R15的电压为输出取样Vs,LM356是比较器,7805为调整元件
当某因输出Vo↑,则│Vs│↑。因Vr基准不变,则V56→负,则V7=V2↓,则Vo↓,实现稳压
引用 网友E:

LM358是误差放大器
但是分析过程是错误的

--------------------------------------------------
修改一下帖子:
没错,不好意思,看走眼了。。。:$

网友C:
调整元件在7805内部,7805datasheet里有.期待有整体电路稳压过程的回复,学习一下.

网友I:
加速电容。。。

网友E:
LM358是误差放大器
但是分析过程是错误的
引用 网友H:

:L 错在哪里

网友J:
电容应该是加速的吧

网友H:
看走眼了:funk:
不好意思,,.没错
34# Lgz2006

网友K:
感觉 运放两个输入端互换下 似乎就比较好理解稳压过程。

网友H:
回复 网友K:
互换还稳的住吗。。。:L

网友L:
外部的电容主要是用于补偿三极管发射结的结电容;;或者用微分抵消结电容的积分;有些本科课本上有叫做:脉冲分压器.....最终目的应该是保证某个周期的脉冲信号在不至于在电路中产生延迟吧.....以大蚂蚁解释为主,哈

楼主:
30# Lgz2006 我是按虚短分析的,列了式子,但是我确实是不明白是怎么稳压的!

网友K:
回复 网友H:
按现在图中的电路LM358的6脚电压是2.5V(由13楼提供的式子计算),如果Vo变大,5脚的电压上升,6脚电压不变,那么7脚的电压也上升,那么这样输出不是上升了吗?
如果反馈接在反相端,2.5V接在同相端,那么Vo变大,反相端电压变大,运放输出电压变小,那么Vo也变小。不知道理解对不对?请指教。:)

网友M:
我觉得17楼的分析有点问题
首先LM358是运算放大器没错
当由于某种原因使得Vo↑,则V5↑,但是V6不变,这个不对吧,你是建立在V1-V2(V7)不变的基础上的,而且若V6不变,
则(V5-V6)↑,V7=Au(V5-V6),V7也会↑,分析有误

若R13=R14,R15=R16
V5=1/2*Vo,V6=1/2*Vo+1/2*V7
V5-V6=1/2*V7 =>V7会保持不变

分析不出来啦

网友N:
运放的正相输入端为1/2vo 所以反相输入端也保持1/2vo因为上端的电阻都是接在vo上了电阻都是一样的采的一个中点电压,所以为了使反响输入端也为1/2vo所以运放输出端等0v

楼主:
43# eehomer 我也觉得反馈应该接在反相端。

楼主:
我看到书上有个串联稳压的例子,就是接在反相端,还能理解,觉得这个有可能接错了!

网友C:
我觉得这个电路稳压还是只考虑7805内部自稳压就可.因为7805外面没有误差比较器,没有一个稳定的基准比较电压;外面电路只是改变了7805地引脚的电位,要输出一个不同于5v的电压值,只要改变7805的地引脚电位即可(由外围电路改变),就好象在7805地引脚串联一个二极管(压降0.7v)到地(0v)而得到(5+0.7)V的电压一样.
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E:
回复 网友M:
换个说法:
【附17楼原文 当某因输出Vo↑,则│Vs│↑。因Vr基准不变,则V56→负,则V7=V2↓,则Vo↓,实现稳压】
因故Vo↑,V5亦按一个小于的比例↑;而V6却按100%比例↑。
   故V65↑或V56↓,则---同略

网友E:
48楼也是一种思路---虽然可能不符合教学本意

若求得截图中电压增益K即可

网友C:
怎么感觉像自圆其说呢

49楼提示的对,可以将外围电路看作是采样电路的一部分,VO变化量通过外围电路和7805内部采样电阻同时采样加到内部误差放大器的反相端,而其同相端的电压vref虽然也变化,但是这些都应该可以折合一下,不管是7805的2脚变化还是3脚变化,全部折算到3脚变化。这样就可以看出反馈稳压过程。VREF为7805内部误差放大器的参考电压。

网友O:
回复 网友E:

能详细讲解下各自的增长比例吗?

网友E:
回复 网友O:
先通告编辑49楼文,“V5亦按一个小于【1】的比例↑”
令  Vo↑→ΔVo; K1=R16/(R16+R15)<1
则  V5↑→ΔVo*K1; V6↑→ΔVo*100%

网友K:
回复 网友E:
不认同 V6↑→ΔVo*100%,难道ΔVo不要对R13和R14分压?

网友K:
回复 楼主:
搭了下电路,原图是对的,反馈应该接着同相端。

网友H:
昨天下午出差没看到,讨论了这么多了啊
运放负相端电压V6=Vo-5*R14/(R13+R14)
运放正相端电压V5=Vo*R16/(R15+R16)
稳态的时候V6=V5
假设输出电压突然有个变化量△V(现假设这个变化量是正,即Vo输出增加△V)
那么V6’=Vo+△V-5*R14/(R13+R14)=V6+△V
V5’=Vo*R16/(R15+R16)+△V*R16/(R15+R16)=V5+△V*R16/(R15+R16)
显然△V>△V*R16/(R15+R16),
因此有V6’>V5’  ,那么运放输出怎么变,怎么调整Vo显而易见了吧
△V为负增量的时候,同理。。。

你之所以认为正负相要对调一下,是因为你认为运放负相端电压相对于地是2.5V不变,但是其实这个2.5V是相对电源正 -2.5V不变。所以你的分析就刚好负逻辑(反了)

43# eehomer

网友E:
回复 网友K:
基准电压5.0V对R13R14分压
形成比较放大基准,也即Vr14恒等于2.50V
什么叫“恒等于”,就是R14不会产生Δ压降
通俗一点儿讲,就是ΔVo全部传递到5脚,即所谓100%
ΔVo就是不对R13和R14分压!
可以认同了么

网友H:
其实你只要说一句这里的基准和误差采样电压都是相对于电源正Vo来说的,
而不是相对于地来的,就很好理解了
这样电压基准就是-2.5V  误差采样电阻是R15,而不是R16

很多网友这么纠结,就是因为按照通常的以地为参考点,习惯性思维,绕进去了
59# Lgz2006

网友E:
回复 网友H:
对!
在49楼换了一个说法,就是按习惯以地为参考点的

网友K:
回复 网友H:
谢谢。
我错的原因主要是没算V6电压计算错了,我当时算成常量2.5V去了,所以才理解错了。
应该是你写的V6=Vo-5*R14/(R13+R14),这样就不会理解错了。
谢谢。

网友K:
回复 网友E:
认同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H:
学习了,终于拨开云雾了!呵呵。:)

楼主:
60# 不亦心 这里的基准和误差采样电压都是相对于电源正Vo来说的 ”?

网友C:
是这样吗:
反相端V6= Vo -5*R14/(R13+R14)=Vo-5*K1;   设K1=R14/(R13+R14)
同相端V5= K2 * Vo;K2为同相端分压比且小于1;
以Vo为参考电位的话,两端电压都减去Vo:
V6'' = -5* K1;
V5'' = (K2 - 1)*Vo;
这样V6'' 是一个固定的电压,Vo波动时只有V5''变化,而且K2-1<0;这样Vo增大,同相端V5''减小,于是运放输出也就减小。

网友M:
回复 网友H:
你的分析过程有问题
“运放负相端电压V6=Vo-5*R14/(R13+R14)”

这种分析方法是建立在Vo-V2不变(即5V)的观点之上,而V2是358的输出,7805怎么能在358做出反应之前就将V2
升高(假设Vo↑),使Vo-V2保持恒定不变,358的输出由V5,V6共同决定
V6=Vo*R13/(R13+R14)+V2*R14/(R13+R14)这里不能用V2=Vo-5代替(暂态分析非稳态分析)

网友E:
cpl_1是个数学迷,要注意两点
1.数学等式要表达确切物理意义,越明确清晰越好
2.应用前辈高度总结论点,以获得高的认可接受度

网友C:
回复 网友E:
见笑了,呵呵。其实我对数学不感兴趣,可是有时候理解不透电路的物理意义,只好写几个没把握的式子,看看能否有什么帮助,还需要不断跟大伙学习啊。

网友C:
5楼电路还有一个特点是那些外围电阻值都相等,这样外部运放构成的加法器输出一直是零电平。Vo的波动反映不到运放输出端,这样要想保持Vo稳定,只有靠7805的稳压调节特性了。

网友E:
cpl_1
请你给出48楼或51楼以R表达的增益式k=vo/v2
错了,是V2/Vo

网友C:
73# Lgz2006 就是加法电路啊.
运放输出电压V2=R4/(R3+R4) * V0 * (1+R1/R2) - R1/R2 * V0;
对吧?

网友E:
我的算术不好,这种式子又是变化多端,一下子两下子也看不出对否
但有一说:它至少还不能帮助点儿什么
试着变化一下玩玩
设: K1=R4/(R3+R4); K2=R1/(R1+R2); A=V2/Vo
令: A=0

74# cpl_1

网友P:
3# NE5532 NE5532,三极管不是电压到了就导通,电压低于阀值时就截止吗?为什么还需要电流这个参与啊,我有点不懂啊,灌入就导通,拉出就断开?

网友Q:
看了两遍,终于全部看懂了,理论计算就是可以说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