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F166AF

楼主(2012-06-05):
79F166F说现在改成79F166AF了,焊到板上程序也下载不了

网友A:
片子没问题吧

楼主:
应该没有

网友B:
79F166A了,拥有更宽的工作电压幅度。

换成79F166A后,程序要重新编译,重新生成新的烧录档

网友C:
Part Number选成79F166A,程序头文件要换成79F166A的,再重新编译一次。

网友D:
要注意查看两者的特殊寄存器是否有改变,请下载最新的规格书查看。

楼主:
嗯,我试试,多谢了啊

楼主:
先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