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放大倍数问题

楼主(2012-06-05):
如下附件,第一次实际搭上这种简单的电路,却发现我调试R1的阻值改为100欧姆的时候,三极管的基极和集电极电流都发生了变化,由此算出的放大倍数也是不一样的,相差比较大。请问大大们,这有什么解释么?

网友A:
把R2取了再测呢,这个电路画得有点不伦不类了。另外需要测下三极管CE压降,看是不是进入饱和状态了(我估算倒是没有进去),还有楼主最好别太信仿真的东西。

网友B:
不要滥用仿真
第一,不管搭个怎么不靠谱的电路,仿真都会给出一个似乎有悖常识的结果
      这倒不是“仿真”的错,而是电路模型的不是。例如上例中的R2
第二,由于电路参数可任意取值,即便超出合理范围----或超限,或饱和。仿真不会告诉你
      这也不是“仿真”的错,而是取值不适。例如例中的100
第三,最简基本电路,不宜仿真!它会妨碍或阻碍个人思维

网友C:
楼主,貌似三极管没有这种接法,要么把R2去掉构成固定偏置共射放大电路(你的图只有直流部分),要不加上Re构成分压式固定偏置共射放大电路,注意测量R3的取值大小和Uce的大小,这个很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