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DXP 2004 过孔打印

楼主(2012-06-05):
如何才能实现过孔打印后中间的内圆留为白色的!
而且外圆不能太薄,最好是跟软件设置中的间距一直

网友A:
设置过孔的外径即可,如果是自己腐蚀板子外径最好留大些,否则打孔时候焊盘或者过孔就没有了

网友B:
设置下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