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顶层贴片元件变底层贴片元件怎么弄?

楼主(2012-06-05):
在protel99se中多个顶层贴片元件,一次变为底层贴片元件怎么弄?

网友A:
选中元件按“L”键

网友B(2013-07-15):
查找相似对象不就批量改了嘛。

网友C:
选中那些元器件,用鼠标左键拖住,然后按Ctrl+L键,就可以一次性的全部放在底部了!

网友D:
2楼说得对,学习了。

网友E(2013-12-17):
实用,经常要用,还容易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