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串口的一些问题?

楼主:
菜鸟请教各位大侠:
1、max3232与max3485可以替代max232和max485吗?前两者是一般3.3v供电后两者是一般5V供电吗,其他区别大吗?
2、usb转串口线输出时RS232电平吗,PL2303输出时TTL电平吗?
3、我用usb转串口线直接连接到MSP430的一对串口,用串口调试助手的时候,为什么可以自发自收,串口线任意调换位置,调试助手依旧可以自发自收,此时但单片机没有接电源和地,只接了RXD和TXD,这是为什么?
4、串口线两端都是公头或者母头是交叉线吗,一公一母是直连线吗?看到电脑和开发板上都是母头,有什么规则和要求否?无**头母头,2脚3脚是否依次都是RXD,TXD?

楼主(2012-06-14):
:o用usb转串口线直接连接到MSP430的一对串口,用串口调试助手的时候,为什么可以自发自收,串口线任意调换位置,调试助手依旧可以自发自收,此时但单片机没有接电源和地,只接了RXD和TXD,这是为什么?
  有人吗?

楼主:
:望大侠不吝赐教啊,o没有人吗?:'( 1、MAX232和MAX485都是单5V供电,, MAX385 是3.3V的RS485接口IC,不能替代MAX485。MAX3232的工作电压是3V~5V,可以替代MAX232,不过要外面的电容值要调整。最近买了 SP3232替代MAX3232,SP485替代MAX485,SP3485替代MAX3485,都是引脚兼容的,不用改板。 2、公头母头这样理解不知对否,请大侠赐教:串口RS232定义RXD 2,TXD 3, GND 5,无**母,记住TXD->RXD,做了个转接板,板上有公头母头,MAX232出来后RIN,TOUT,这两个信号与RXD ,TXD的关系开始一直迷糊,现在做了跳线帽解决了,RIN,TOUT对应怎么接是针对手中的是交叉线还是直连线,如果是交叉线,RIN-RXD,TOUT-TXD,如果是直连线,RIN-TXD,TOUT-RXD,手头上的是母头对母头的线,测量了一下是交叉线,网上搜索好多说法,后来淘宝搜索,发现交叉线,直连线,均有公对母,母对母,公对公,可定制,不知我如下处理好不好?
3、用usb转串口线直接连接到MSP430的一对串口,用串口调试助手的时候,为什么可以自发自收,RS232电平连接到TTL电平怎么会这样了?

网友A:
第一个问题:映像中除了电压不一样,貌似还有抗静电不一样,具体看手册
2:usb转串口线输出时RS232电平吗,PL2303输出时TTL电平吗? yes
3 自发自收,检查你的连线,RX TX
4 串口线通常有直通和23交叉的,其实都可以用,看自己怎么定义, 关键一点就是RT-TX;TX-RX 否则就会出现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自发自收 检查线和硬件 单片机都没有损坏导通  ,VCC和地也没有接,RXD,TXD任意调换位置也一样自发自收,这样RS232直接接TTL本身不对,为什么还会自发自收了,我以为单片机RXD,TXD烧坏短路了,撤线测量没有导通,是不是串口直接输出的RS232电平电压使得单片机RXD,TXD两口导通了连接上时候,直接成了RXD与TXD相连了,这时候如果接上了VCC或者GND,马上不可以自发自收了。还忘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