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3813怎样实现定时中断!

楼主(2012-06-05):
现有一个项目,因红外接收在一直循环,需要用定时中断来实现LED各种状态下的情况!

网友A:
你用的是定时器模块吧?

网友B:
void ISR_TIMER2(void) interrupt 5
{
        TF2=0;
        PA6=~PA6;

}
我用的是16位定时器,需要自己设定定时器频率并且把总中断和定时器中断打开。并且,非常需要注意的是,不能把中断函数写在TDpoll那个文件里头,官方在上面加了#pragma NOIV编译说明,编译的时候不会为中断函数生成中断向量表,这样你始终也进不了中断。应该自己新建一个文件并且把中断函数写里头,编译的时候会自己链接过去的。

楼主:
CY7C63813,用的是一个定时器,不是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