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程序的重用性与可移植性怎么样?

楼主(2012-06-05):
与硬件相关的程序模块可移植性与可重用性很低,那么软件是不是把程序看懂,然后再改一改就可以重新使用了呢?没有看不懂的程序,大家觉得怎么样了?共同探讨一下程序的可移植性,省时,省力,又能解决问题,何乐而不为呢?
     有说错的地方,请大家不要见笑,新手。

网友A:
个人觉得通过修改既有的程序模块,达到重复使用的目的,通常也能够缩短新项目的开发时间。

网友B:
与硬件相关的程序模块可移植性与可重用性很低,那么软件是不是把程序看懂,然后再改一改就可以重新使用了呢?没有看不懂的程序。
这句话是没错,但我觉得如果一个好的程序模块,要易懂,而且功能划分明确,关系要尽量简单,这对移植性应该会有帮助。重用性的话估计不同硬件平台,重用性应该是不好的。
看linux系统,不同的硬件平台,驱动都不一样。但是他的功能划分的很好,所以在移植性方面是较好的,很快的能应用到各种硬件平台。
总的来说,移植性和重用性好的代码都是要靠经验来积累的。

网友C:
重用性、可移植性,不是靠嘴,是靠经验的。
    当你只熟悉一种单片机的时候,所谓的可移植性都是鬼话。
    当你熟悉多种单片机,并且非常熟悉这些单片机之间的区别的时候,你才有可能写出可移植性的代码。
    前提条件是:你用脑了。

网友D:
赞成 4楼的说法

网友E:
个人觉得我们的系统几乎都是用C语言写的,既然是用C语言写的,移植很容易,把硬件相关的部分改一下不就好了吗?

网友F:
有捷径: 看看专业人士是怎么做的,
         怎么抽象每个功能,。
        怎么巧妙的利用宏定义。
       。。。。。。

楼主:
谢谢各位的讨论,结贴了,明白了,程序的重用和移植是可以的,关键是移植性和重用性好的代码都是要靠经验来积累的

网友G:
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

网友H:
可以看看Linux的驱动程序是怎么写的。

网友I:
应该多想想可重用性,而不是可移植性 。

网友J:
我一般都是在别人的基础上修修改改,省时省力,虽然有时会出错,仔细的核一下,还是会发现问题的,前提是一定要很熟才行

网友K:
控制程序移植起来很难,状态机,标志位满天飞,你要对过程不熟悉真的很难看出程序意图。不知道怎么可以使程序通俗易改

网友L:
驱动->部件->应用, 分层分模块

网友M(2012-07-05):
重用性、可移植性,不是靠嘴,是靠经验的。
    当你只熟悉一种单片机的时候,所谓的可移植性都是鬼话。
    当你熟悉多种单片机,并且非常熟悉这些单片机之间的区别的时候,你才有可能写出可移植性的代码。
    前 ...
引用 网友C:

加一
如果你写的程序代码不依赖任何寄存器,
那就可以移植了
可是如何实现呢
回调指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