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台式机,首次启动后,容易死机,但再启动一次就好了

楼主(2012-06-06):
这种情况一般啥原因?是从电容着手查吗?

网友A:
怎么发到这里来了?

网友B:
再启动是热启还的冷启?也许电源质量有问题。

网友C:
老龄机的话,基本是电容鼓包。
(现象一般是,天冷难启动,多启动几次就好;关机一段时间后,现象重复;电吹风先预热也有效果)

楼主:
怎么发到这里来了?
引用 网友A:

发这里不对吗,电路不稳定,查原因,只会设计,不会分析故障也不行吧。

楼主:
老龄机的话,基本是电容鼓包。
(现象一般是,天冷难启动,多启动几次就好;关机一段时间后,现象重复;电吹风先预热也有效果)
引用 网友C:

电容爆过浆,我换上了三毛一个的电容,最近发现塑料皮收缩。还没爆,热了才稳定,一般不会是集成块的问题吧。

楼主:
再启动是热启还的冷启?也许电源质量有问题。
引用 网友B:

热启,比如开机后,登陆到XP,十分钟后试图重启,无法执行,按RESET强行重启后,一直就正常了,不会再死机,几个小时也没事,一直不死机。

网友D:
也有可能是CMOS没电了,设置不对了

网友C:
6# avric 把有鼓包或形变的电容全换掉就好了,电容换容值和耐压高一些。
--------------
CMOS没电,只是BIOS变回默认设置,不会开不了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