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无线通信

楼主(2012-06-06):
有谁做过室内无线通信,或有过相关经历,请教留下脚印。在此先谢了!

网友A:
433M 315M 868M 2.4G
蓝牙 WIFI zigb 你想用哪个?

楼主:
不知道哪一个方便?

网友B:
要看你的数据速率是多少了,频率低天线体积大。

网友C:
前阵子用个周立功的zigbee,2.4G,直线距离300,不过穿墙能力貌似不是很强啊

楼主(2012-12-06):
穿墙?家庭里面用合适吗?

网友D:
你要传输速度是多少。zigbee用的是2.4G,和无线路由器的频段是一样的,频率越高,就越容易被墙阻挡。用433M 或315M的吧。

网友E:
任何短距无线数据通讯系统都可以用在室内,关键是楼主的具体需求。

网友F:
我用过其他公司的ZIGBEE,感觉不好。一个是没有功放,传统能力弱。再就是不稳定:当时用的好好的,限制两个月之后再拿出来就没法用了,原因不明。不知道周立功的ZIGBEE如何。

网友G:
用wifi的方案比较容易搭建,成本好控制。
这样的一个方案,PCBA+ wifi模块, 成本80元搞定。

用得是rarlink原厂的linux wifi驱动。
用得是linux平台中最通用的以太网协议栈。
所以稳定。

穿墙能力,取决于wifi模块及路由器。适合做点对点,及一点对多点。
感兴趣可以与 jackie.luo@ferry-semi.com 联系,索要更多资料。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用wifi的方案比较容易搭建,成本好控制。
这样的一个方案,PCBA+ wifi模块, 成本80元搞定。

想问下这个PCBA做何用?LZ这个问题问的太笼统了,不知从何答....

网友G:
这个PCBA只是个演示板,
原厂烧在里面的程序 只是与 手机wifi通信,  安卓手机将手机上的音乐通过无线方式发给这个板子,板子收到以后,进行解码播放。
还有一套程序,就是网络收音机,安卓手机作为 AP开网络共享,然后这个板子通过安卓手机 或者路由器连上以太网,播网络上的电台。

还有就是,这是一块基于linux的板子,可以接个串口,然后ping啊,ls啊,都行。板子上有LCD接口,可以去驱动4.3寸,7寸,8寸屏。

总体,这只是一个演示板。真正客户自己做的时候,板子面积,可以大幅消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