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检测放大芯片LT6105求解

楼主(2012-06-06):
LT6105的原理框图如截图所示,在PDF分析中会根据V(-IN)的电压与1.6V比较,来确定内部的运放A1,A2工作情况,现在不理解的是这个1.6V是如何得到的,又是如何去影响A1,A2的工作情况的,请大家帮忙分析下。

楼主:
昨天和今天在外面出差,回来看自己的提问,没有一个人过来看下,很失望!

网友A:
楼主,其实不是没人来看,只是大家不知道怎么解答而已。
起码我是来过了,但我确实不会解答。要是你不在2楼说话,估计我看看也就退出了。

网友B:
这只是个框图。看不出来1.6的阈值电压怎么来的。
不过我有个疑问,如果V(-in)=1.6V,那它岂不‘疯掉了’。

楼主:
呵呵,楼上好眼力,发现了手册中的分段函数,在1.6V这个点没有定义,而且这个芯片好像放大范围有限,根据外围电阻的选择,最大只能放大一百倍,这个感觉也太小了点吧

网友B:
所以,我想象,在1.6 crossover点,它有可能噪声更大。
放大倍数不够,后面再接着放呗,这不是问题。

网友C:
Datasheet上面是有1.6V的电压值的,你可以参看P4页的Vo(max),其最大值就是1.6V,而在电路图中V(-in)连接的就是Q3的集电极,而Vout连接的是Q2的集电极,Q2,Q3的射极都是接V+的,Q2,Q3基本上是一一对应的,由此可见若大于1.6V,则A1侧则会Keep off,否则由于Q2,Q3的对应关系,其输出电压将会大于1.6V,不符合条件。

楼主:
请教六楼,如何理解你在6楼有关V(-in)=1.6V,噪声很大的结论?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评感觉认为,它会在1.6V临界点频繁切换,所以感觉噪声会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