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64A ADC前四个通道不正确

楼主(2012-06-06):
其用6个通道,5V基准。

前四个通道输入电压不对。输入为10K电阻串个10K热敏电阻

用一样的温度,交换过热敏电阻,前四个通道就是不正确。正常模式,通道先择0--6

//取得温度
int16_t temp_get(unsigned char ch)
{
    uint16_t temp;

    //温度
    ADMUX &= 0xF0;
    ADMUX |= ch;
    BIT_SET(ADCSRA, ADSC);
    while (!BIT_CHK(ADCSRA, ADIF));
    temp = ADCL;
    temp += ADCH << 8;

    BIT_SET(ADCSRA, ADIF);
    return adc_val_to_temp(temp);
}

网友A:
"输入为10K电阻串个10K热敏电阻"

这个不是很明白怎么回事

楼主:
"输入为10K电阻串个10K热敏电阻"

这个不是很明白怎么回事
引用 网友A:

分压

楼主:
弄好了,没关JTAG,刚好在JTAG在4.5通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