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使用MPLAB X float位数怎么定义

楼主(2012-06-06):
以前使用MPLAB V8.66时,有菜单可以设置float是24位还是32位。

不知道MPLAB X 怎么设置,有没有用过的?谢谢

网友A:
这个X 还没用过,不清楚,建议去看一下X的使用指南(microchip 管网上找一下)

网友B:
在C30编译器中,
8 位   char
16 位   int
32 位   long
64 位   long long
32 位   float
64 位   long double

这个数据是从C30编译器的说明书上找到的

网友C:
据说有但没用过

楼主:
详细看了一下说明书,还是没弄懂,还有好多其他问题,比如EEPROM无法写入。
暂时先用MPLAB V8.63,赶进度,此问题待解决。

楼主:
我用的编译器为HI-PICC 9.65

网友D(2014-05-06):
是要找這個設定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