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STM32的vrefint做参考的吗

楼主(2012-06-06):
前几天查他的资料,网上很少有人谈到这个问题,有的就说温漂很大,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

网友A:
用过STM32的vrefint做参考。
印象里,STM32F的vrefint精度、离散性比较差,STM32L的vrefint精度、离散性比较好。

楼主:
我关心的就是温漂,精度和离散型并不担心。

楼主:
他写的是100PPM,但是产品中没有测试过,加了这么一句,让人很不放心,不知道真正用的时候会怎么样。

网友B(2014-02-17):
刚测量了下,Vrefint测量值为1.18V。

网友C(2014-05-05):
引用 网友B:
刚测量了下,Vrefint测量值为1.18V。

请问你是如何读取Vrefint的  它在ADC1_IN17。   我现在是不知道如何配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刚测量了下,Vrefint测量值为1.18V。

我是用的是STM32F407VGT6 100脚   是F4 discovery板子   现在只实现了ADC1_IN1 单次连续读取  但是不稳定 而且跟万用表测量值有差别  因为我用的是ADchx*3300/4095     就是想间接把3300去掉 用内部参照电压的方式         PS:谢谢啦!期待近期能收到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