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简单的传感器输出问题

楼主(2012-06-06):
(无正文)

楼主:
忘记说了,基准电压是2.3V

楼主:
基准电压假如刚刚好是5V,那应该怎么接

网友A:
一个传感器输出电压0到5V,另外 一个单片机自带AD转换口,我可以直接把他们相连吗?第二个问题假如输出的是电流,我应该怎么接单片机AD转换口?谢谢了,最好有图洛 ...
引用 楼主:

如果基准电压是2.3V,就不能相连, 否则超过 2.3V 的传感器输出 AD 转换就不能得到正确的值(都是最大值). 不过可以通过电阻分压或运放变换后进行 AD.
如果基准电压是5V, 那就可以直接相连而 AD 转换. 当然也会存在阻抗匹配方面的问题(通常不会出现).
假如输出的是电流. 那就通过电阻或运放先变换成电压信号在进行 AD 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