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ina209量测电流设置

楼主(2012-06-06):
(无正文)

网友A:
能否把电路贴出来

网友B(2016-07-12):
你说的对不上,那么误差有多大?

网友B:
不建议使用INA209来检测电流,检测精度太低了,误差可达+/-20mA。
电流检测建议使用一些检流运放来实现。
不过使用INA209来检测电压,实现过压保护、过流保护等功能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