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3039+MC33039控制36V BCLD电机,MC33035外接错误指示灯常亮

楼主(2012-06-06):
问题如题,电机始终不转动【电机速度调整电压输入为0】
1.上电后电机A,B,C三相的对地电压是36V,三个传感器电压也是正常的,
2.参考电压输出为6.25V,
3.输出使能端电压为6.25V
4.9脚对15脚电压为0V
5.上电几分钟后MC33035微热
以上我的目前检测的状况,还望大虾再帮忙分析哈其他哪里有问题,谢谢!

楼主:
:Q这个帖子要沉了

网友A:
33039这颗不熟悉.
以我用MCU控制的经验.
先检查一下 power 是否正常,
hall接线是否与电机线相序是否匹配.

网友B:
电机A,B,C三相的对地电压是36V, 这点有问题.
另外, 这类芯片属于比较简单的. 检查一下相序有没有错误? 如果不能确定, 可以先试着换换

网友C:
楼主没仔细看资料就用了吧。应该也没有相关方面的应用经验

芯片的输出上半桥是OC开路输出的。 对应PMOS管时,至少要把上拉电阻接到电源电压时才会关闭输出。而你拉到12V电源,那么三路上半都是一直导通的,所以三路输出都是电源的电压值。

另外,36V的电源,已经很接近芯片的最大电压值了。最好是用开关电源,并且处理好大电流回路,做好滤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回复!
昨晚我又研究了下,主要问题就应该就出在了PMOS管那里,没怎么用过场效应管,看了几次资料也没怎么明白:L ,以为控制电压是对地的电压,现在想想当时真白痴啊。错误指示灯一直亮是不是也和这个有关系呢?

由于用的是工频变压器,整流滤波后是36V的,后面接上负载电路电后压就飙升到了45V,所以就没敢把上拉电阻接到电源上,现在我想把场效应管换成晶体管,我找了下还是有引脚兼容的型号的,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C:
仔细看看33035的资料。里面有相应的应用电路的。 另外,你最好换个电源来测试。至少得让电机转起来后,再考虑实用性问题。  最好是用24V左右,带过流保护的电源。这样测试中损坏的概率会小点

PMOS管的控制,像你图中的接法是一直导通的。 G极电压低于S极电压2V以上,就可以导通了。而且相关最大只能是20V。

话说,现在无刷电机驱动的专用芯片 比较多了,有的还可以直接驱动N管的H桥,更省事。你这个方案,用原装芯片的成本并不低。最大的特色是那个33039:lol

楼主:
正哪七楼所说,管子一直是通的,现在把R8,R11,R13直接接到电机驱动电源上,电机就能正常跑了。为了保护MC33035上臂,把这三个电阻加到2.2K.

网友D(2013-01-21):
引用 楼主:
正哪七楼所说,管子一直是通的,现在把R8,R11,R13直接接到电机驱动电源上,电机就能正常跑了。为了保护MC33 ...

你好,我也设计了类似电路,发现PMOS管发热特别严重,不知道使用的时候发现没?可否指点一下!多谢~

我也遇到PMOS管发热特别严重的问题了,能够指点一下

网友D:
您好,看了您在https://bbs.21ic.com/icview-343738-1-1.html帖子,目前我也画了一块类似的基于MC33035的无刷直流电机驱动电路板,但是PMOS管用的是IRFS4905,导通电阻为0.02欧姆,电机虽然能转起来,但是PMOS管发热非常厉害,不知您是否碰到过类似情况?还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E(2013-03-02):
能不能控制310V的直流无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