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鸣器的沉默(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2-06-06):
这个问题困扰了很久了,先上图 http://hiphotos.baidu.com/p86309667/pic/item/133300ed54e736d1c39dc9a09b504fc2d462694f.jpg 上图是简单的有源蜂鸣器驱动电路,
这段时间经常碰到蜂鸣器不响的问题,电路也非常简单,分析了很多原因,都一一排除了,其中有一个实验,让我更无解了,当我断开整块电路板电源,在A,B之间加上5V电源时,蜂鸣器响了。断开5V电,给电路板上电,蜂鸣器又好了,而且是彻底的好了那种,不复发。
这个是蜂鸣器自身的问题?还是?求解!

楼主:
有啊,I/O控制加1K电阻控制S8050,S8050的E端接地C端接蜂鸣器,就这么的简单,后面的5V电是加在蜂鸣器两端

网友A:
用的是什么MCU?其I/O的属性设置是否正确?
示波器看I/O、8050_C极的波形是怎样的?

楼主:
STC的MCU ,I/O设置推挽,I/O输出5V,8050_C电压0.3V左右  蜂鸣器上就有4.7V的

网友B:
用21IC的贴图吧,你那个图片看不到

网友A:
蜂鸣器上量到了4.7V电压?但没有声音?
4.7V是测量所得还是计算所得?
一般情况下,按你的参数,8050的Vce应明显小于0.3V。

网友C:
建议楼主将那个串联在IO与8050基极的电阻改为IO上拉电阻,然后IO与8050基极直接相连,电阻可改为10K。
说实话,我不相信STC的IO的推挽输出能输出什么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