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68013-56pvxc封装的硬件问题

楼主(2012-06-06):
自己做了一块板子,只焊了cy芯片,结果agnd和dgnd就短了,仔细检查过板子和芯片,焊之前没有问题;焊上去后两个引脚也没有短路现象。找一块板子又试一次还是一样的问题。更奇怪的是,测量裸芯片时,agnd的两个脚之间居然是不连通的?我在设计电路板的时候,已经把VCC和AVCC‘即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连在一起了。哪位大神能解释一下?

网友A:
不要怀疑芯片本身,还是检查一下自己吧,包括原理图,包括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