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BMP2CB软件。

楼主(2012-06-06):
谁用过BMP2CB软件, 我在使用过时,什么都设置完了,可以点转换后,什么反应都没有,正常是有一个保存对话框弹出来,为什么呢?谢谢。

楼主:
我是用为把图片弄面PCB格式的,再导过PROTEL99,图片是公司的**.

网友A:
可能软件问题吧。

网友A:
我用过,但是忘记了。发现BMP2CB这个软件不好,转换出来的分辨率太低,如果是一个圆弧的话,放大之后看都是断断续续的点,很不光滑。于是我改用了Alitum Designer内带的这种功能,转出来之后再导入到99SE里面的。

楼主:
重新下了一次,还是一样。

网友B:
我现在喜欢这样做,用fontcreate软件将bmp做成字体,
既然是字体,那在PCB里面缩放自如。。非常方便,而且不像用bmp2pcb等软件做的**做好的都是一个个像素,机器不好的,一移动还特卡
当然字体在99se下好像不能用吧,我是在AD下用的。
下面发个我刚弄的示例字体(我用21ic的**做的字体,不侵权吧?)和fontcreate软件,只要安装这个字体,并选择这个字体,在word中也可以用哦,输入数字0就可以看哦。
软件:

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