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我分析一下这个开关电源电路图。

楼主(2012-06-06):
帮我看一下,下面这个原理里那个IC要用什么型号的IC啊?还有那个可控硅形状的那个元件要用什么啊?我这个是大功率水泵开关电源的板,输出要24V 2A水泵功率是50W

网友A:
这图画的很是纠结啊~~

网友B:
不好判断是什么型号的可控硅触发IC,新奇长见识了,期待高手分析

网友C:
LZ不会没见过MOS管和TO-220封装的二极管吧???:L

网友D:
不知道型号的那个可控硅能打开么?门极和T1短一起,我很想学学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E:
哈哈,电路有问题

网友F:
:lol  楼主一定是操人家的版,可是很多地方抄错了。

网友G:
这电路图,有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