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wifi方案!

楼主(2012-06-06):
目前做点对点比较成熟的WIFI方案有哪些呢!具体用哪些芯片或模块呢!

网友A:
你这也太泛泛了

网友B:
我用过的wifi ic和模块
有兴趣 自己根据名字 下载相关资料

网友C:
3楼 你就不能做好人 ,上传上来?

网友D:
太泛泛了, AR7240+AR9280, 纯属建议

网友E:
wifi这东西 必须得选个好的

楼主:
传输速度5M以上,距离200以上,最好能提二次开发简单的WIFI模块,芯片也推荐下!

楼主:
如果WIF能以链状组网,速度也要5M,距离可以要求在30米

网友F(2012-10-05):
看看有没有用。

网友G(2012-11-22):
AP232L用的是哪家的WIFI芯片。

网友H(2013-02-20):
wifi转串口···怎么实现的

网友I:
:o我也不知的

网友J:
可以用RT5350无线路由器芯片方案

网友K:
引用 网友H:
wifi转串口···怎么实现的

WIFI转串口的芯片 你只需要找到一款WIFI芯片,本身带有uart就可以了

网友K:
WIFI 的任何芯片都支持点对点
AD-HOC模式

网友L:
引用 楼主:
传输速度5M以上,距离200以上,最好能提二次开发简单的WIFI模块,芯片也推荐下! ...

我们有做wifi的模组,支持二次开发,用的marvell的芯片

网友M(2013-03-30):
看得出3楼的专呀

网友N:
wifi  信号发射器,有信号强的么~  把无线网卡的usim卡插进去

网友H(2013-09-23):
引用 网友K:
WIFI转串口的芯片 你只需要找到一款WIFI芯片,本身带有uart就可以了

赶脚很复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