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51编译是碰到的奇怪问题,高手请进

楼主(2012-06-06):
如下图,两图中上图的屏蔽了_nop_(); 此语句就是个空语句,编译后不执行第223行语句(行号左边有阴影),下图加上_nop_();后就执行了(行号左边有阴影),查了很长时间,不知道原因,求高手解答

网友A:
怎么可能不执行呢,只是KEIL优化了程序程序,可能和其它的合并执行了,加了NOP后不能优化罢了(NOP本身禁止优化的)

网友B:
看一下你的KEIL程序优化等级设置。。。。
设置最低,看还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出现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能讲讲keil优化的原理么,及各优化等级的区别?
我用MCU控制射频芯片,使用优化等级1与无优化,射频性能区别很大,尤其是在临界条件下。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补充:MCU型号LPC1113(M0),编译坏境Keil4。

楼主:
2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