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的PWM设置

楼主(2012-06-06):
我用TIM3输出一个PWM,从PB5输出,但是在示波器上量不到PWM波形,如果从PA3输出,可以量到PWM,请问在PWM时,怎么设置才能让PWM从期望的IO口输出。代码如下:
void pwm_configuration(void)
{
  u16 temp=0x22;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D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temp;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temp / 2;
  TIM_OC4Init(TIM2,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4PreloadConfig(TIM2,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2, ENABLE);

  TIM_Cmd(TIM2, ENABLE);   /* TIM2 enable counter */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A Configuration: PA.3 =>  pwm output(AF_PP)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设置PA3可以正常输出PWM,把IO改为PB5不能正常输出,请教这个输出端口要在哪里设置。

网友A:
你使用的TIM2定时器,仔细看看datasheet,
输出引脚的映射 PA3为TIM2_CH4,当然能输出
PB5为TIM3_CH2.

楼主:
这个输出引脚的映射可以更改吗

网友(2015-12-16):
刚学stm32f103的板子,就是按照原子的程序改了个IO口,但是好像PA7的没有PWM输出,我也是用TIM3_CH2来控制PA7的灯,毫无反应,灯都不亮,求大神指教void TIM3_Int_Init(u16 arr,u16 psc)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TConfig(TIM3,TIM_IT_Update,ENABLE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TIM_Cmd(TIM3, ENABLE);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TIM3ÖжÏ
{
        if (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Update) != 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  );

                }
}

void TIM3_PWM_Init(u16 arr,u16 ps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ÉèÖøÃÒý½ÅΪ¸´ÓÃÊä³ö¹¦ÄÜ,Êä³öTIM3 CH2µÄPWMÂö³å²¨ÐÎ GPIOB.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³õʼ»¯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³õʼ»¯TIM3 Channel2 PWMģ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TIM_OC2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2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Cmd(TIM3, ENABLE);
}
主程序是这样的
int main(void)
{

        u16 led0pwmval=0;

        u8 dir=1;
        delay_init();
  JTAG_Set(JTAG_SWD_DISABLE); //¹Ø±ÕJTAG); //¹Ø±ÕJTAG
        NVIC_Configuration();
        uart_init(9600);
        LED_Init();
        TIM3_PWM_Init(899,0);
  while(1)
        {
   delay_ms(10);
         if(dir)
         {
    led0pwmval++;

   }
         else
         {led0pwmval--;

   }
         if(led0pwmval>300) dir=0;
         if(led0pwmval==0) dir=1;
         TIM_SetCompare2(TIM3,led0pwmval);

  }
}
才学stm32,求帮忙,弄了好两天了,非常感谢

网友B(2016-03-12):
我也正在秋这个问题,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