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运放输出的问题

楼主:
我使用的是高压运放,最基本的负反馈电路,负输入接1K电阻,反馈10K,负载82K,但是输出的负半波总是不对,正半波正常,电源也没问题,下图是给输入信号50Hz,幅度10V正弦波,正常输出应该是100V,但是负半波波形很奇怪 ,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2012-06-06):
给电路图

楼主:
就是类似于这个图,参数如我给出的,这款高压运放可以耐压正负175V,所以应该不是饱和的问题,最纠结的就是正半周波形是对的

网友B:
自激啦,Rf并个小电容

网友C:
查一下你这 运放的增益带宽积,和相位裕度。如4楼所说。补偿下相位44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指点,我也想到自激的问题,但是为什么只在负半周有呢,还有问一下电容一般取多大的合适,有点不会计算

网友D:
并一个电容,就是为了改变相位,这样正反馈 就形成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