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电流测量

楼主(2012-06-06):
下图是从ADI手册上找到的测量电流的电路,几乎和我们的需求一模一样,唯一区别就是电源电压。图中电源只有42V,而我们的电源是从三相整流桥过来的,最高达500V,请问各位大侠该怎么办?500V肯定超过运放的共模电压范围了。

网友A:
把分流器接到负载下端不就行了么。

楼主:
呃 我是真不懂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B:
给楼主推荐上图,共模电压被分压到了1/20

网友A:
我认为没问题,这种测量术语叫Low Side电流测量,优点就是共模电压为零。
你那种叫High Side测量,缺点就是共模电压高。
你要是不是必须使用high side,那应该选择low side。

楼主:
请问Jeanszhen : R5为什么是21.1K,而不是20K?

网友C:
因为:(21.1//380)== 20。

网友D:
回复一个链接参考:
“尽管低端检流电路比较简单,但有几种故障状态是低端检流电路检测不到的,这会使负载处于危险的情况,利用高端检流电路则可解决这些问题。”http://www.hqew.com/tech/sheji/104398.html

网友E:
记号,没有接触过上面谈到的高端/低端电流检测,期待前辈们来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