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替代

楼主(2012-06-06):
本人有一电路,使用阻容降压,CBB电容或安规电容,现想更改为片状高压电容,从技术上有没有可能成在的风险。

网友A:
CBB电容的频率特性比较好,对信号的保证度比较高
高压电容主要用于高压的场合
只要你参数选的对,在不影响功能的情况下,你可以替换试试

网友B:
如果是圆形的蓝色片状高压电容,告诉你,不行的
阻容降压,只能是CBB或者安规电容。
如果你只是想降体积,建议更改供电方式

楼主:
是贴片层压陶瓷电容。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C:
若忽略这种降压本来固有风险,对电容器要求不高,薄膜,瓷介都行

网友D:
不行。
1、耐压余量不满足安规标准,也不安全;
2、关键中的关键是没有自愈性

网友C:
关于这个小东西的误点还是不少
以我之见
1.此电路形式本身就不能符合规范要求,选用个别安规元件也就没有多少意义。
2.此电路最大风险来之“防触电”,CBB的“自愈性”不能降低这个风险。
3.“自愈性”不在产品规范之列,就不值一提
4.如果说用X级聚酯电容安全,还不如用Y级“圆形的蓝色片状高压电容”
因此,4楼“贴片层压陶瓷电容”—400/630V;~250/400V就可以考虑采用

楼主:
用贴片高压电容和安规电容做的阻容降压电路,电流在3mA~10mA间,都有在使用的,我就是想从技术上分析一下两种电路的优点和缺点,各有什么风险。

楼主:
自己顶一下,等待帮忙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