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的损坏问题

楼主(2012-06-06):
可控硅有没有可能损坏部分结,使可控硅电流直接从A流到G。
我在分析产品时发现有些可控硅都是在G、K侧炸飞一小块封装。而从其它元件损坏的情况分析,产品没有通很大的电流,像是长时间通小电流损坏的现象。
我的产品是瞬时工作制,工作时通过的电流远大于控硅的工作电流,但时间都是100ms内。如果可控硅有触发信号,但可控硅某个结损坏,会不会造成电流从A直接流到G。

网友A:
可控硅的选型有问题,100ms内工作电流远大于可空硅的额定工作电流,这里既然已知为什么不改善呢?

楼主:
一直都是这样使用的。求技术上的分析。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B:
    首先,你得了解可控硅正常时的工作原理:可控硅是P1N1P2N2四层三端结构元件,共有三个PN结,分析原理时,可以把它看作由一个PNP管和一个NPN管所组成,其等效图解如附件所示,当阳极A加上正向电压时,BG1和BG2管均处于放大状态。此时,如果从控制极G输入一个正向触发信号,BG2便有基流Ib2流过,经BG2放大,其集电极电流Ic2=β2Ib2。因为BG2的集电极直接与BG1的基极相连,所以Ib1=Ic2。此时,电流Ic2再经BG1放大,于是BG1的集电极电流Ic1=β1Ib1=β1β2Ib2。这个电流又流回到BG2的基极,使之构成正反馈,使Ib2不断增大,如此正向馈循环的结果,两个管子的电流剧增,可控硅使饱和导通。
     其次,你应该知道其反向特性,当控制极开路,阳极加上反向电压时,J2结正偏,但J1、J3结反偏。此时只能流过很小的反向饱和电流,当电压进一步提高到J1结的雪崩击穿电压后,J3结也击穿,电流迅速增加,可控硅会发生永久性反向。
   由于楼主没有给出可控硅的型号,所以不能用数据进行分析,至于你提到的“可控硅有没有可能损坏部分结,使可控硅电流直接从A流到G”,这是有可能的,当J2和J3造成永久性反向时会出现电流直接从A流到G。

楼主:
to wjzx111056
感谢你的详细分析,我们用的最多的是BT169D和MCR100-8,本来设计的时候是设想可控硅导通后,马上断电,所以虽然可控硅导通时流经的电流比较大(3A左右),但时间比较断,实际也证明不会损坏。但在实际应用中也发现了产品烧坏现象,从现象分析,产品可能流经了一定的电流,但不足以使产品断电的电流,造成产品上元件烧毁,可控硅有的是炸掉,有的没有炸。所以我想有没有可能可控硅的损坏成没有自锁功能,也没有一定的放大(完全导通)功能,那就有可能出现了电流不大,造成产品不断电,长时间通电后元件烧毁,可控硅炸。

网友C(2012-09-03):
应该是要先用大一点的可控哇保险一点,要不就是要选择浪涌电流大点的

网友D:
说说你的电路  你的应用环境....

网友E:
di/dt 晶闸管负载是什么?

网友F:
炸掉,可能是你后级电路有问题。

网友D:
可控硅任何时候你说的地方都有电流的......5楼已经很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