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负反馈放大问题

楼主(2012-06-06):
电路为普通负反馈放大运放电路
请问在同相端加个分压线路目的何在?为了平衡?
望大虾解释下,谢谢。

楼主:
加个电路图

网友A:
如果能确认是分压电路,那么就是因为输入信号太大了。
同样的接法,也可能是差分放大器,但这就不叫“分压电路”了。

网友B:
to LZ:

这就是个差分电路。输入一端接地变成单端输入。

网友C:
3,4楼正解

网友D:
TLC274差分运放?这只是个普通的同相放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