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单片机中0x4880~0x48ff都是什么代码,ID?晶振出厂校验?

楼主(2012-06-06):
stm8s单片机中0x4880~0x48ff都是什么代码,ID?晶振出厂校验?还有什么?
请高手指点,另外问下这个区域中的数据能不能改动,有人说可以用特殊的改写器改写,不知道是真是假。刚玩STM8,请各位大侠指点。谢谢!

453.58 KB, 阅读权限: 1, 下载次数: 24

网友A:
建议LZ看看STM8的 flash program手册,里面可能有相关内容。

楼主:
这个手册里也没有写到关于0x4880~0x48ff之间的内容(这个范围共96个字节), 0x48CD~48D8是UID(12个字节),还有其它84个字节不知道是什么信息,是不是有可能是单片机上自动读取校验的一些信息,如存放HSI 自动校验用的字节? 这些是关键信息,没有资料说明怎么改写可以理解,但没有资料说明这个区域是些什么信息,找了几天,百度还有几个论坛都被翻了几遍还是找不到,:dizzy:

楼主:
再发一下我用STVD  DEBUG看到的的STM8S105单片机中0x4880~0x48ff的代码给各位看下

134.53 KB, 阅读权限: 255, 下载次数: 1

网友A:
既然如此,那很可能这部分的数据是ST当作自己的内部信息/关键信息。

可以找ST的工程师问问,否则自己琢磨只是白费力气。

网友B:
既然手册没有写,就是规范外内容,就是不需要用户知道的内容。

LZ为什么想知道?为什么觉得是关键信息?

不被手册承认的内容,就算你用了,不觉得没保障吗?

楼主:
我测了几个单片机内部的这部分内容都是不一样的,说明这些内容每个片子也都是唯一性的,我想用ID加密,但听说STM  ID也可以被改掉,可以推出0x4880~0x48ff内容也一样可以改掉,这样即使把这部分全部用上加密也还是白费功夫.若这部分内容改掉后会影响什么功能的话,即使这部分被改掉,那我也可以判断这部分功能是不是有异常现常,若有停止运行,这样的保密可能会更好些.不知我的想法能不能行的通.另请问ST原厂工程师到哪能找到啊?谢谢!:$

网友A:
LS的想法是对路的。

可以参考我的一个帖子:STM32 的唯一 ID ---加密方式升级

楼主:
这个贴字我也看了,只是还是不知道这个区域的具体参数的作用,若被改动会影响哪些功能,若能知道就好了,这样也才可以防止别人改动这段代码啊,否则还是徒劳

楼主:
<High speed internal oscillator trimming>一文中:写到
Initial calibration data, INIT_TRIM, are stored in the protected part of the internal memory
and loaded onto the internal calibration register after reset.
说到INIT_TRIM在复位时自动对HSI校验,INIT_TRIM是存在一个被护的区域,不知这个区域是不是在0x4880~0x48ff之间,若是就好了:P